有偿征级技术方案,感兴趣请发到bmfw@21cn.com

楼主(2007-10-04):
我的设计课题是分别检测两路信号的频率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位差!已知它们的频率范围是40到100HZ,输入信号是正弦波!要求采用无线的方式分别发送两路信号,然后在接收机上判断信号的有无并计算它们的频率和相位差,(高频工作在300MZH~600MHZ),发送和接收之间的距离大约在20米。

网友:
为什么 高频 限定 工作在300MZH~600MHZ ???

网友:
用个 DSP 采集 数据 然后 AD转换 接着 FFT运算

最后 叫  木头冬瓜   借个 ZiBee   发送 出去

ps  ZiBee 好象 是 工作在2.4G

楼主:
因为我希望成本低一些,设计的简单一些

因为我希望成本低一些,设计的简单一些

楼主:
问题解决

问题解决

网友A:
FSK

参照3楼就可以,只是把ZIGBEE改为FSK调制的方式发出去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