总线FDM问题

楼主(2007-10-05):
各位前辈好,本人乃学生,刚接到导师一个项目,时间紧迫,但对此不是很熟,因此向各位前辈请教。
  项目大概情况:有四路总线信号,分别是15553,LAN,MIC,485总线,带宽分别是1M,1M,1M,10M。
  现在想通过采用频分复用(FDM)的方式复用4路信号,然后再通过光电转换为光信号,最后再通过波分复用  的方式(CWDM)通过光纤传输。调制方式,中频都没有什么要求。
  以前没FDM的和CWDM的经验,希望各位能不吝赐教:
  1.有没有集成的4通道FDM芯片和CWDM芯片(或模块)?
  2.如果没有,能不能给出一个比较成熟的实现方案?
  希望各位前辈能提供一些方案或者思路让小第学习,在此先谢过各位了。

网友A:
奇怪的参数

15553是什么?LAN的带宽只有1M,而485却有10M!什么高保真MIC竟需要1M带宽?!至于信号合并传输首先要看待传输信号的性质才好决定具体方案,这方面你又未提供任何相关信息。

楼主:
谢谢!

不要意思,是1553总线,是美国军方的一个航天总线标准。这个带宽是每个总线的最大带宽。具体信号类型还不清楚,但是都是基带数字信号,像1553是曼彻斯特双向电平,485为差分信号。现在是像确定一个比系统方案,还没考虑具体的一些细节,请多指教

网友A:
一定要先还原为基带TTL数字信号

然后用多端口的光端机即可,或者用串行器合路后用单端口光端机。

楼主:
谢谢

刚看了下,光端机的E1口带宽只有2M啊,不够啊

网友A:
100M的都大把

楼主:
谢谢

今天听老板说才知道,原来除了4路总线还有一路视频信号(8M),他的意思是将4路总线信号通过FDM的方式调制成模拟信号,然后把这路信号和模拟信号一起通过转换成光信号,通过光纤传送。FDM调制不知道如何下手,每一路都进行调制(如fsk)再合成的话感觉太麻烦,所以想找一种集成的多路FDM的调制芯片,不知道chunyang前辈有何看法。

网友A:
这方面我不熟,但估计难找直接可用的芯片甚至整机

你给的参数本身就是匪夷所思的,希望采取的手段也不是什么“正招”,典型“大学特色”啊,我动脑筋及关注的方向都是批量产品的实施方案。

楼主:
这个系统我也觉得很奇怪

学校做的项目,总希望做点新的东西,也不针对市场,肯定有很大不同。
今天想到两个方案:AD/DA数字上/下变频(如AD6623)或者是直接数字变频的方案,可是这两个控制起来都比较麻烦,一般还要加DSP控制,很难在一个多月完成。现在正为这个而犯愁。

网友A:
你的方案应该是不可取的

    基本方向应该还是我说的那个方向,视频信号可以量化后传输,也有直接模拟传输的视频光端机,用其前端变换电路,后面和数字传输部分用多模光纤传输即可解决。
    顺便一说,搞设计除了前沿的探索之外,掌握业界通用的工程方法比设计本身重要得多,国内高校很多课题根本就是本末倒置,关键是思想而非手段,想学到真正的东西,不在于用了什么高端/昂贵/复杂的芯片或算法,而是实施方法后面所体现出的工程思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