滤波电路

楼主(2007-10-06):
    各位,在下想请问一个问题。我想知道椭圆滤波器他的特点到底是什么,电路上怎么能证明这个电路就是椭圆滤波,那个就不是椭圆滤波呢?
    同时,isppac80不知道大家用过没,他能够实现五阶滤波,那么能不能实现四阶滤波呢,仅仅将他自带的编程工具中第五个电容值置一就可以了么。
    谢谢。。。。

网友A:
椭圆滤波器又叫考尔滤波器

它的通带与阻带都是波动的,而巴特沃斯滤波器在通带与阻带都是单调的,切比雷夫滤波器在通带是波动的,在阻带是单调的。

isppac80是仿真软件吗?俺当年可是手工计算哦

网友A:
考尔滤波器的识别

考尔滤波器的实现电路见附图,与巴特奥斯、切比雪夫滤波器的最大区别,就在C2、C4上,后两者没有C2、C4这两个电容。

楼主:
五阶怎么变四阶呢

那再问一下,四阶和五阶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,仅结构上多了一个lc,是么?
那把最后一极的lc去掉(而且要重新算系数)就可以得到四阶滤波电路了,对么?

(isppac80是latter自带的仿真软件,专门得出电路参数的,不过是五阶的,如果算五阶电路很方便,我用过。当年,你竟能手算参数——牛人啊。估计现在也没几个人能真正的算出来这些值,因为没太多人真的弄懂。。。。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