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下CDMA模块拨号上网

楼主(2007-10-06):
我用的是WINCE5.0+中兴MG815+模块拨号上网,拨号上去几秒钟后WINCE提示:"已与您拨叫的远程计算机断开连接,请验证"波特率"设置并重试连接".我能确定通讯参数是正常的,但不知道WINCE拨号上网还需要些什么工作?

网友A:
应该和台式机Windows环境完全相同

不过在嵌入式系统中,硬件的EMC问题往往是关键,特别是供电品质,注意排查一下。

网友B:
模块的电源肯定是很重要的!

建议你多看看官方手册啦!象西门子的东西资料还是比较全的,电源部分怎么设计你可以去参考!

楼主:
现在用MG815+连PC可以正常拨号

谢谢二位!我现在用相同的模块连PC可以正常拨号上网,连我的2440+WINCE5.0就不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