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怎么精确测量一个2M信号的相位

楼主(2007-10-07):
直接用高速AD是一个方法,有没有其它方法?能不能用降频的方法,比如我先产生一个精确的,相位已知的1.9M信号,然后再与待测的2M信号混频,低通频波后取出100K的信号,再AD采集。这样能实现么?有什么难以控制的地方?有没有更好的方法?
谢谢

网友A:
还是升频

用专用的带相位检测的IC吧

貌似AD就有,找找看

网友B:
楼主要测一个信号的相位...不知道弄来做啥的...解调?

楼主:
re

木头冬瓜,为什么反而要升频,怎么升频,能否讲的更清楚些?谢谢
王奉瑾,一个待测相位的信号与另一个参考信号相乘(假设都是正弦信号),那待测信号的相位不也跟过去了么,当然也未必可行。
computer00,是解调,发射端产生信号,经过耦合后,接收端测量该信号的相位变化。

网友B:
可以直接跟另一路同频信号相乘。

直接测相位不好,去找找PM解调方面的资料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