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12中断问题

楼主(2007-01-02):
tmp, FOR, sd, dc, USB
现正在做USB通信,51+D12系统,主机是PC机,D12的中断通过10K的上拉电阻接在51单片机的INT0,D+通过SoftConnect控制,电路上没有15K上拉电阻.USB总线供电,通过周公的仿真器调试发现,只要将USB线插入PC即U口,进行仿真时必然进中断,此时SoftConnect还没有打开,既此位还是上电复位值.接着继续调试,只要不断电,就不会再进中断.但是只要重新断电再上电,还是会进中断.请教这个问题是不是正常的?如果正常,一般是什么引起的中断?

还有个问题:SoftConnect设置后,既软件连接PC机后,发现51并不进中断,既表示SoftConnect没有起作用,现在怀疑是读写寄存器有问题.或者其他问题,望大侠指点.现把读写函数贴出来.51时钟频率是20M.

void write_D12_command(unsigned char D12_command)       //写USB命令
{
 unsigned char tmp;
 for (tmp=0;tmp<250;tmp++);                  //TWC 写周期 低时间 最小500ns
 D12_A0=D12_COMMAND_ADD;
 for (tmp=0;tmp<130;tmp++);                  //TAVWL  A0 有效到WR_N 低时间 最小130ns
 D12_DATA=D12_command;
 D12_WR=0;
 for (tmp=0;tmp<20;tmp++);                  //WR_N 低脉宽 最小20ns
 D12_WR=1;
 for (tmp=0;tmp<10;tmp++);                  //TWDH 写数据保持时间 最小10ns
 D12_DATA=0xFF;
}

void write_a_D12_data(unsigned char D12_data)        //写一字节USB数据
{
 unsigned char tmp;
 for (tmp=0;tmp<250;tmp++);                  //TWC 写周期 低时间 最小500ns
 D12_A0=D12_DATA_ADD;
 for (tmp=0;tmp<130;tmp++);                  //TAVWL  A0 有效到WR_N 低时间 最小130ns
 D12_DATA=D12_data;
 D12_WR=0;
 for (tmp=0;tmp<20;tmp++);                  //WR_N 低脉宽 最小20ns
 D12_WR=1;
 for (tmp=0;tmp<10;tmp++);                  //TWDH 写数据保持时间 最小10ns
 D12_DATA=0XFF;
}

unsigned char read_a_D12_data(void)                  //读一字节USB数据
{
 unsigned char temp,i;
 for (i=0;i<250;i++)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RC 读周期 最小500ns
 D12_A0=D12_DATA_ADD;
 for (i=0;i<10;i++)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AVRL A0 有效到RD_N 低时间最小0ns
 D12_RD=0;
 for (i=0;i<10;i++)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RLDD RD_N 低到数据驱动时间 最大20ns
 temp=D12_DATA;
 for (i=0;i<10;i++)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RL RD_N 低脉宽  最小20ns
 D12_RD=1;
 return temp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