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GPRS模块问题

楼主(2007-10-15):
1,模块延时严重(每次都是5S左右)

问技术支持:

回答:网络延时

个人认为不可能。延时不会每次都是5S左右。按照chunyang兄所说,提高速率,也未能解决。

2,GPRS连不上时,有时会不响应AT指令。

问技术支持:

回答:连接时需要的电流蛮大的,所以不响应AT指令。让我用他们提供的电源,结果依旧。

原因:未知
下下的解决方法:重启模块

3,重启M23模块问题
M23没有模块复位键,至少DATASHEET里没有提到,就是说找不到带电重启的方法。若断电重启的话,肯定会影响M23G的寿命。

望各位指教。

网友A:
也可能是跟模块内部自带的协议栈有关

    是否网络问题换个时间比如白天和深夜,换个地点到另一个基站覆盖的范围,如果是网络问题应该会有变化,无变化就不是网络问题了。
    GPRS系统对EMC环境要求较严,电源供给,地回路设计,接口干扰等都要留意,你说的问题2可以指出你的系统非常有可能存在EMC条件临界的问题,模块只有处于最大输出才有可能建立连接,加强滤波和去藕试试。
    重启模块可以用断电法,这也是保证模块正常工作的最后措施,但多数情况下,只要系统设计合理,是不会需要频繁断电重启的。

楼主:
谢谢chuanyang兄

问题差不多得到答案,虽然问题并未解决。

1,延时是我里面有个超时没有设置。
2,连不上时不响应AT指令是M23G模块本身的问题,至今仍未解决。
3,所以只好断电重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