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35i复位电路!

楼主(2007-10-16):
各位,我现在用TC35i做东西,那个IGT口,由于现在单片机端口有限,所以我想用个上电复位电路,现在我用了一个20K和10uF组成了一个RC复位电路,但是TC35i还是启动不起来,看看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吗?谢谢了

网友A:
数据手册没看仔细

open drain/collector driver required in cellular device application.

我卖你一个现成的TC35 GSM控制板吧,上面有单片机、复位电路、24C16,150元,成本价根本不赚你钱,已经在这里卖出去一个了,你可以问一下效果,你自己做的话不定哪个年代能出来呢

楼主:
呵呵,谢谢,但是现在买也来不及

网友B:
re

要注意IGT

网友A:
看来怎么也来不及了

网友C:
楼主确实应该好好看看模块手册

启动时序上面写的很清楚,必须满足。

网友D:
用分离件做TC35I的复位电路

调试能累的你吐血,用个8Pin的小单片机则很容易解决,俺已经试过了

网友E:
注意2点:

1、igt和pd两个脚,操作完成后必须转入开路状态;
2、pd脚开始振荡表明启动成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