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光纤传输问题

楼主(2007-10-22):
一般光纤传输能达到上G的,但今天看了块光纤收发模块,上面有个24C系列的存储器,但24C系列存储器能达到上G的速率吗?还发现PCB板跟几百MHZ的板布线没什么特别之处,请达人帮我解答以上两个问题,谢谢!

网友A:
那是存放系统配置参数的,跟传输过程无关

G级信号并非到处都是,只有主干线路上是,具体在哪则要看个案了。

楼主:
回chunyang

请问G级光信号是由G级电信号转化来的吗?这样PCB布线是不是要考虑干扰呢?但我看到光纤收发电路上却存在平行布线

网友A:
当然要考虑频率问题

但走G级信号的线路很少,你看看相关接口芯片的器件手册就知道了,至于G级信号线用“传输线”设计即可。

网友B:
是的。光信号和电信号本来都是电磁波。

是的。光信号和电信号本来都是电磁波。
现在的PCB板都可以跑10G的信号,只不过PCB布线有严格地要求。眼睛看是看不出来的,线宽、线间距、过孔、PCB板材等都有严格要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