射频技术EM4095

楼主(2007-10-23):
大家好!
  有没有做过EM4095芯片的读卡头的同志,想请教你们几个问题:

  1:EM4095在没有示波器观察波形的情况下,其13引脚在没有刷卡时的电压
   是多大?

  2:电路接好后量其工作电流是76mA。刷卡时电流就变成了68mA了。不知道

   是否属于正常情况?

  3:在与MCU电路连接时,其2脚CLK时钟一定要接吗?可以不接悬空吗?

   希望能得到各位的帮助!谢谢!

楼主:
求助

版主:
  您好!能否帮忙给我提供点帮助?我现在正在调试中,万分感谢!

网友A:
没有用过该芯片,所以工艺细节不好回答

你看看器件手册,这些问题应该都可以找到答案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