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仪上出现这样波形该怎么理解?

楼主(2007-10-24):
S21通道,产品在正常通电状态,没有输入情况下.网仪波形是这样低频上翘.小弟偶的理解是某一放大芯片有自激或振荡现象.更换后低频正常.

楼主:
问题是:

 在RF测试中:增益,平坦度等项都是正常.只有失真测试时CNR多数不过,也有少数也是过的.就是说上边问题检查不出来,就直接出货了.我觉得这样有点隐患.至少有这样问题产品在使用时间上会减少吧.
 不知道我考虑的对不对?

网友A:
锅锅能不能把问题说的详细点?

你这是PA还是LNA?

楼主:
RE

  LNA 在没有输入时,输出接到网仪PORT2(S21通道).此时网仪波形接近网仪低噪该是这样波形.现在有的产品在没有输入时候,输出波形低频上翘,找到有"问题"的rfic更换后就正常.没有低频上翘.

网友B:
可能是器件的离散性和外部环境共同构成寄生振荡

如果该LNA的电流无异常增大且增益没有问题、后部电路的带通性能也较好的情况下可以不理睬,但是否可以通过有关标准的检测还需要进一步量化测定。

网友C:
请问chunyang大虾:

  那我换过rfic后,就不会有高频上翘问题.既然是与环境共同构成寄生振荡,那应该在更换ic 后还会发生啊?

网友B:
你忽略了另一个条件:器件的离散性

RF IC这类器件不是小厂能生产的,即使是小公司的型号也是由专业大厂代工,相关开支不是个小数,故不可能存在如此明显的不良率,但高频器件本身的离散性不好控制,有此现象正常,所以高频设计才很有讲究。

网友C:
那你的意思就是器件造成这个原因?

  另外我们产品有三级放大,经常出问题就是第一颗ic,感觉很奇怪,这怎么理解?
  器件离散性怎么理解?请大虾说说.

网友B:
增益越高越容易出问题,第一级自然首当其冲

IC内部也有许多“元件”,制造上不可能做到100%相同,其参数在一定范围内分布,这就是离散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