心跳有用吗?(有新问题啦,请chunyang兄指教下)

楼主(2007-10-24):
AN, gprs, pi, RS, gp
    连上GPRS后,一段时间不发数据,移动为了节省资源,就会切断这条链路,所以需要心跳--每隔一段时间发一些数据,造成一直在线的假象。

   我的问题是:一定需要心跳吗?

   一般GPRS模块都会有个PIN判断在不在线,我在定时器中断里加个检测这个PIN的语句,只要它判断出模块不在线,就重新连接,这样不也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吗?

网友A:
那才会造成“在线”的假象,不可靠

而且重新发起连接不如发个“心跳”字节简洁。

网友B:
连接是需要时间的

心跳的目的就是避免重新连接

楼主:
恩,还是用心跳,呵呵,方便可靠

网友C:
心跳可以,不知道眨眼、跺脚行不行……^_^

网友D:
现在网络技术心跳用得很普遍阿

网友A:
你用的是什么模式?

TCP/IP还是UDP?前者是保证数据传输正确率的,但会丢包,只是几率不大,后者则可能有误码,丢包几率也要大一些,具体跟网络环境、信号场强及本地设备的EMC特性等均相关,误码率较高时应采用短帧会话式的应用层协议,出错就重发。

楼主:
用的TCP模式

恩,现在改了下程序,收到的同时就把它发出去,这样就不会丢包了。

只是感觉GPRS应该蛮稳定的啊,怎么会丢数呢?

网友E:
你以为进行一次套接就不花钱了么?

移动是不会便宜你的
“心跳”不是假象,确实是传输数据,只不过数据量很小就行,用以让移动知道你的卡一直在用着,这样它就不坏你了

楼主:
呵呵,没办法啊

测试了下,已经连了1天半了,效果还不错。

我20块钱包月,我不用白不用啊,我还要有事没事我就发数据,绝对不能便宜移动,呵呵。当然,开玩笑的。

网友F:
20元钱,包你多少流量啊?

网友B:
100MB或300MB,不同地方不同

网友G:
每次8K~~~

发送频率大的话也可能丢包,8K对GPRS网络来说已经不小了,不过还要看你GPRS设备的处理模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