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35i如何控制复位

楼主(2007-06-06):
TC35I在上电点火成功并运行正常的时候,如何控制它复位?
给/EMERGOFF 引脚一个3.2s的低电平就可以控制其复位了吗?
如果不控制/EMERGOFF,而给IGT一个1s的低电平,是否也可以控制TC35I复位?

网友A:
你该仔细看看模块手册

所有功能都描述得很清楚,没有说明的功能则是不存在的。

网友B:
re

给/EMERGOFF 引脚一个3s以上的低电平(可无限长),释放后略延时,拉低IGT片刻,释放,即复位。具体参数请查阅手册里面的时序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