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如何实现无线上网?

楼主(2007-06-12):
一端硬件是MCU+GPRS,另一端是ARM9+WinCE+TFT,现在想把两边连起来,利用这边的ARM9的软硬件平台和另一端的GPRS模块实现无线上网功能,是应该直接用ARM9去控制GPRS模块还是通过另一端的MCU来转,该如何实现,请高手指导一下思路,谢谢!

网友A:
直接用ARM控制就可以了

选个不带协议栈的GPRS模块,自带协议栈的要将其屏蔽,用WinCE的协议栈,将模块的串口与ARM的串口直接相连即可,对WinCE而言,GPRS模块就是一个Modem设备,做些配置就能上网了。

楼主:
谢谢chunyang版主

还想请教一下,由于两个设备有一定距离,直接用ARM9去控制的话势必要增加连接线,而且GPRS模块本身也受到MCU的控制,还要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问题。能否直接用MCU控制模块上网,然后通过以太网与ARM9部分相连,ARM9连上网线后就能直接上网了,这样做难度大不大,还有会不会影响上网速度?模块本身带协议栈,我知道用MCU控制GPRS模块去实现一个TCP/IP连接很简单,用AT指令就可以了,但对如何控制它去上网就不清楚了。

网友A:
你的想法不可行

GPRS上网的关键是TCP/IP协议栈,该协议栈自己做根本不现实,而WinCE里本来就有,何必舍近求远?而用自带协议栈的GPRS模块虽然可以用AT指令联网,但要通过以太网和ARM相连还是逃不过协议栈,GPRS模块里自带的协议栈是无法对外界应用开放的。再则,从成本上讲这更是白花冤枉钱,距离远用232电平不就得了,更远用422,什么都解决了,原MCU系统的功能用ARM实现即可,多出的这点工作量实在小菜一碟。

楼主:
十分感谢

还想请教一个问题,要控制模块实现收发短信、接打电话和上网,串口7根线都要接吗?最少要几根?

网友A:
3根就够了,只是那样没有流控功能

WinCE是可以支持流控的,效率会高点,仅传少量数据的话,好处不大,浏览网页则最好用上。

网友B:
你们都好厉害呀

我一点都不懂,郁闷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