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一个关于RS485控制云台的问题

楼主(2007-06-1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485当然是并联的

靠协议实现点点通讯。

网友B:
你得知道每台云台的地址

然后通过485寻址,如果没有地址就麻烦了,你只能用模拟开关切换通道了

楼主:
谢谢上面两位大哥!!!

网友C:
直接并联使用,可能会通讯发生控制故障~~~~~~~~

RS485支持链型连接;对于星型连接,如果分支线路比较远,加上匹配电阻,会带来负载能力的下降;不加则有反射;

所以在安防项目中,这种情况一般是使用码分配器,解决这种问题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