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求开发电力载波通信方面软件的人员

楼主(2007-06-14):
   我部要开发一个新产品,有懂电力载波通信相关程序开发的人员,请与我联系

网友A:
国内的电力线载波通信目前使用环境还不成熟

电网太不干净

网友B:
我可以帮你,请留下电话

网友C:
同意冬瓜的意见

网友D:
还是不要开发好了,呵.

网友D:
做抄表吗

抄它十八次总有一两回成功的

网友E:
ida的毕业设计都做好了啊?

用的是什么?

网友F:
厉害

怎么那么难抄呢?

网友D:
晕S,我就知道言多必失

以前弄过一段时间电力线载波,本来是自己设计电路,后来用了别人现成的产品,用VC做了上位机平台(基本不是我做的),发现通信效率太低了,即使要通信的终端和PC插一个电源插座上,距离不到一米,成功率也只有30%。

所以我想,不是做载波的技术问题,而是这个传输途径本身太坎坷啦。人家外国都有滤波器,我们没有啊,并且电网比较混乱。

不说了,学习去,不然对不住帮助我的人,呵。

网友G:
dsss

如在北京可合作.

网友H:
木头东瓜说的对

  10年前与南京南瑞通讯所合作,用ST7537电力载波集成电路 和51系列单片机组成16路抄表器和集中器,最远2Km,历时2 - 3 年,时好时坏,最后把通讯时间设定在凌晨1 - 6 时,还是不行,最后不了了之.
  南京南瑞是电力部门的老大,进出变电所很容易.在家试验都没问题.
一到现场就不行了,由于是南京南瑞,电力部门很配合.

除非东家是电力部门,其它人最好离他远点.

网友I:
抄它十八次总有一两回成功的

此言差矣

网友B:
各位兄弟对载成见很深呀!

rrrsss0428,你的QQ似乎平时不在线啊,我加你多次都未见成功。

网友J:
8年前,我也做过.

的确时好时坏. 用P300,ST7537,晓程的芯片也都搞过.  总不能很好的达到预期.
这个技术国内从198X年就开始起步了.从引进以色列的玩意开始.  到现在还是一个样子.

网友K:
ST7538性能如何啊?

ST7538应该比较先进, 至少比ST7537好一点吧!?

正如8楼说说的"抄它十八次总有一两回成功的吧"?

同时软件上加入CRC-32或48 等等来加强数据合法性.

网友L:
好像北京有个用PL3201,PL3105做的。

电网的干扰是必然的。我这里做了一个电路控制器,从路灯上取的点,镇流器的干扰太大,每次路灯启动我的系统就全乱。

PL这个是个51核的,所以比较简单。
上位机VB就简单实用了,不过你用VC,DEPHI也不错,大家都喜欢新的东西,流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