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PS防盗设备如何解决信号干扰的问题?

楼主(2007-06-14):
现在市场上基于GPS定位的防盗监控产品很多,但都是基于GSM/GPRS/CDMA网络来远程传输数据的,但现在有很多信号**,比如高考时通常会在考场放置**防止考生利用手机作弊,如果盗车者在车旁放个这种**,GPS防盗器不就没作用了吗?有没有其它的思路能解决这个问题?

网友A:
你既然是利用GSM网络来传输信息

那手机信号**就一定能干扰
或许使用CDMA网络是个选择
真正厉害的干扰机恐怕没有什么东西防得住吧,在功率电平相当大的时候

网友B:
任何无线信号传输都会有被干扰的可能

需要多种无关的手段并用

网友C:
还做基于GPS定位的防盗?拔你GPS天线不就结了?防的什么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