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说77E58是否可靠啊。。

楼主(2007-06-14):
大家说77E58是否可靠啊。。

我怎么在产品上77E58偶尔会发热,液晶就不亮了,但其他程序都在跑着。。量波形还都有。。。就是片子越来越热,最后只有马上下电。我的电源用的是模块,热的时候示波器看5V很正常啊。。。板子上就是一个串口232,一个485,一个时钟芯片。其他的没有什么啊。。没有继电器,接触器什么的都没有啊。。。

我的产品在通信行业上用,所以求教这里的朋友们了。。。

网友A:
闩扣效应

电源尖峰、IO电平不匹配、通讯口瞬态串扰等都可能导致,但本质上是系统设计存在缺陷所致。

网友B:
这个问题确实很讨厌~~~

楼主:
谢谢

但我认为在实验室里没有这些情况啊。。。电平都是5V 的啊。。就是一块板子,我其他485板子都没有接啊。。。最高的电平都是5V的啊。。热了后我看波形都是5V 的电平啊。。。

楼主:
闩扣效应,我第一次听说啊。。

请详细解释解释啊。。

网友C:
路过

路过,顺便顶一下

楼主:
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啊。。。

我的线路就是单片几+232+485+液晶,统一电源同时上电的。。。尖峰我用示波器也没有扑捉到啊。。。以前搞过个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的,个小的继电器控制MODEM上电,当继电器动作的时候单片机也发热,后来再也不敢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了。我就认为继电器产生的干扰。可是现在的板子上就这么几个小器件。。。。怎么也这样啊。。。该怎么解决啊。。。

网友A:
去看我的Blog中关于闩扣效应的解释

楼主:
大家能不能再帮忙分析一下啊。。。

如果说闩扣效应,那么我在工作好好的时候,有时候特别是把液晶搬动搬动什么的,怎么就不亮了呢?两中情况,1。如果液晶不亮了,单片机并不死机,其他如蜂鸣器啊,都感觉好好的。2.如果单片机发热,那液晶肯定死在某中显示上。大家根据这两中情况帮助分析分析啊。我今天下午把所有的接插件都换成直接焊接的了,但是还是不好。。。真是上火了。。。

网友A:
LCD是否存在高压?

如是,可能连线问题或LCD本身的问题如局部短路等导致高压窜过去。对于77E58这种IO输出能力很弱的MCU而言,个别IO即使输出短路也不会严重发热。

楼主:
有个新的思路了,

我想起来了,以前用STC的单片机驱动过该液晶,液晶也出现过黑屏现象,这么说黑屏和芯片热两个问题是孤立的,单片机的问题实在不好办我可以换一片,昨天换过77E516没有热,不过时间短。等再验证一下。但液晶黑到底是什么原因呢,现在手里坏掉有近10块了,能不能断定就是液晶的质量问题呢?请再帮助分析一下,多亏论坛里的弟兄啊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