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调接收灵敏度?

楼主(2007-06-14):
我自己做了个260多兆的无线话筒,是用超外差的,接收的效果很差,很多盲点,一摆动就有噪声。距离也很近。请教这是不是灵敏度的问题?要怎么调?有什么仪器可以测试吗?

网友A:
与灵敏度有些关系

盲点是一定存在的
不知道你用的接收是什么ic
天线匹配没有
整体电路噪声控制好没有?

楼主:
感觉电源不太好

感觉电源不太好,我用的是DC TO DC,电感振荡的频率对它好象有点干扰.但我试过用稳压源供电效果是好了一点,但还是不理想.
使用的是LA1827
接收的天线如何调匹配?
我做了一级高放,但好想没什么效果.

楼主:
请高手指教

恳请高手指教!谢谢!
有没有什么便宜点的仪器可以测试?

网友B:
你要先贴出电路

初学者搞射频首先遇到的困难是电路的选择,正确的电路将大大减少不必要的困难,而直接从“设计”入手是不太现实的。

网友C:
能保证发射是正常的吗?

楼主:
发射应该是可以的.

附下图

楼主:
请各位高手继续指教

自己再顶一下!

网友D(2007-08-03):
慢慢调试吧

有信号发生器和频谱仪才好调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