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无线传音频信号哪种方式比较好?

楼主(2007-06-28):
一端发送另一端接收,距离5-10米即可,接收后声音不能失真。查了一下可以用FM调频实现,一边发射FM信号另一边接收同一频率的FM信号。请问还有其它
比较简单成本低的方法吗?

网友A:
关键是用途

    无线话筒这样的应用采用几个9018晶体管做FM发射即可,收音机做接收,但高保真的话如CD级立体声音频,得用2.4G高速信道,数字方式传输。所以要看你说的“不能失真”是什么意思了,如果开发合同里这么写就没人敢接了,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能做得出来无失真的东西。
    高保真的东西可不便宜。

网友B:
相当的贵

嘿嘿

网友C:
用1个三极管发,
另1个三极管收,最简单成本低。
但满足不了接收后声音不能失真,正如2楼大哥所讲,没有不失真的,只是多少问题!

楼主:
谢谢大家

没那么高的要求,不需要高保真,比如用来传电话的声音,能听得比较清楚没有明显的杂音就可以了。成本要低开发起来简单点,用FM调频行吗?或者其它比较好的办法?另外这种小功率的无线发射需要到相关部门登记吗?

网友B:
就用FM吧

功率小点
否则叔叔会上门的

楼主:
高手推荐一款芯片吧

发射和接收比较常用的芯片分别有哪些?

网友B:
搜索老贴吧

讨论过多次了
我就用过BA1401
很久以前

网友A:
电话级的保真度非常低,甚至远不如FM广播

几个晶体管搭的电路就可以了,电路在早期《电子报》上大把。用IC的话成本上不合算,现在的FM发射IC都是广播级的,可传立体声信号,电路反而相对复杂。

网友B:
现在的小孩就会用ic啦

chunyang老大
呵呵

网友D:
是的

电话音质和FM比起来差远了
电话音质和AM比都差很多

网友D:
好像还可以用红外调制载波。

楼主:
如果既要传数据又要传语音有什么廉价的方案?

数据传输速度大概10kb/s,语音能保证电话音质就可以了,距离5米以内,有哪些比较便宜的方案?

网友A:
已经给你讲了最便宜的方案

语音直接基于模拟信道传输,数据调制后传输,用软件实现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