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计算信噪比?

楼主(2007-06-28):
在无线系统中?
信噪比指的是哪些指标?
还有如何计算一个产品的“信噪比(snr)
谢谢!版主能抽个时间给我补上一课!

网友A:
要用仪器在特定条件下测量

信噪比是指特定条件下,信号与噪声的相对比值。噪声是任何电路都会产生的,并且会被放大环节放大和叠加,其增益会高于正常信号的增益(因为后级电路本身就会产生噪声),正是信噪比的限制,电路总的增益不能无限扩大,电路中非线性环节越多,噪声源就越多,信噪比也就越难提高。

网友B:
e

1.算着玩可以用公式.
2.最好用仪器测.

楼主:
谢谢版主回答SNR

snr=10*log10(ps/pn)
ps信号功率
pn噪声功率??具体指的是什么??

网友A:
PS:Power of Signal,PN:Power of Noise

信噪比是相对值而非绝对值,就是信号功率与噪声功率的相对强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