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GPRSIP地址问题不明白

楼主(2007-06-29):
我们做的设备因为是在分布在油田上,所以经常是几个在距离不是很远的地方。
抄收数据数据时经常发现刚刚连接上,自己就掉线,今天才发现原来这几个模块连接上来是同一个IP地址,这样我这边就认为是错误的了,因为我一个端口只对应不同IP时才行,可现在几个模块是同一个IP,这样就出错。

我就想不同,为什么几个模块连接上来是同一个IP。

楼主:
还有

还有就是我把以前连接日记查看了一下,我这些主要是两个IP,而且从开始到现在就没有变过,为什么呀。

网友A:
Re:

你看到的一个IP是移动的出口IP,不是拨号的IP,可能会有多个,但肯定不会每个拨号一个,除非你用企业APN.你用计算机拨一下GPRS就看到了,分配的是一个内网IP.

楼主:
我的意思是,我这几个设备是安装位置不远。我连接网络时他们连接上来,我在服务软件上看到的IP是一样的,就是固定的两个。

网友B:
端口相同?

网友C:
肯定不是这个原因!

网友D:
端口不一样!

你应该判断端口,用CMNET登陆的设备IP一般就是那2个,移动的出口IP。

网友E(2007-08-02):
服务器软件读IP读错了拉.出口IP跟拨号IP两回事

服务器软件读IP读错了拉.出口IP跟拨号IP两回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