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模拟和数字信号来说频率要达到多少才能称得上是高速

楼主(2007-06-30):
对于模拟和数字信号来说频率要达到多少才能称得上是高速信号?
有没有个界限呢

网友A:
感觉应该是用频率来分的!!!

高频电路和低频电路的频率划分
高低频划分:
  极低频 ELF 3KHZ以下
  甚低频 VLF 3-30KHZ
  低 频 LF 30-300KHZ
  中 频 MF 300-3MHZ
  高 频 HF 3-30MHZ
  甚高频 VHF 30-300MHZ(电视1---12频道)
  特高频 UHF 300-3GHZ(电视13频道以上)
  超高频 SHF 3G-30GHZ
也有这样划分:
频率按照规定划分,以便有专业的交流语言:
  超低频:0.03-300Hz
  极低频:300-3000Hz(音频)
  甚低频:3-300KHz
  长 波:30-300KHz
  中 波:300-3000KHz
  短 波:3-30兆
  甚高频:30-300兆
  超高频:300-3000兆
  特高频:3-30G
  极高频:30-300G
  远红外:300-3000G

高 频 HF 3-30MHZ

网友B:
高到你不得不考虑布线技巧和阻抗匹配的时候

    RS232速度不高吧,只要电缆长了,9600bps的信号也叫高速。

网友C:
2楼的 分得这么细啊

网友D:
3楼说得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