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问:电压转换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07-07-02):
DC-DC

4970或34063都 可以,资料自已查吧。

楼主:
DC_DC

要是先从24V到12V,应该用什么芯片啊?

网友B:
去LT(凌特)和Maxim(美信)的官方网站上看看吧

网友C:
24TO12用7812

12TO5 用7805

楼主:
如果不选用DC-DC的电路

如果不选用DC-DC的电路,只是要把电压从24V转换到12V或5V呢。

网友B:
不选DCDC,只能用线性电源了,但压差越大效率越低

而且要计算好功耗问题,故不推荐采用线性电源,还是用DCDC较好。

楼主:
不用考虑功率的问题

我需要一个线性的稳压电源芯片从24V降到12V

网友B:
是功耗问题,不是功率问题

自己先算算吧

网友D:
你要是光要那个压值的话

还不如干脆来个电位器呢!

网友E:
GM7230

资料网上找

网友F:
找个开关电源或者DCDC

看功率自己选择就行了啊

网友A:
可调的

使用317T试试,有两个电阻,改变相互间的比值,可调试出不同的输出电压,电流也应该够用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