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3MHz放大器,输入10mw,输出1w ,做一个,花多钱?

楼主(2007-07-0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看你要几个了,呵呵

网友B:
输出1W啊?

呵呵,搞那么大???

网友C:
我有现成的315M/1.5W模块

网友D:
只要PA啊

网友E:
成本50块不到

光器件的成本应该不到50块钱吧,加外壳啥的就不知道

网友F:
做一个多少钱都不算贵。
有个样,后面直接抄就行。

网友G:
你要多少个?

你要多少!我正在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