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看这个模拟摘机电路.

楼主(2007-07-0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端电压小于20V都算摘机

电阻太小了信号衰减大,最好用恒流负载来模拟摘机,对信号衰减最小。

网友B:
电话线路有一定容差性的,300欧是标准,误差可以较大

但设计应保证标准,这也是通过入网检测的必须条件。模拟摘机确实最好用电流源,标准换算过来是30mA,这时其等效直流阻抗为300欧,但交流阻抗极大,语音信号的旁路衰减比直接用电阻要小得多。

楼主:
谢谢.

摘机后电话线上的直流电压是多少伏的?
如果按照30MA * 300R那就应该是9V了,是吗?

因为我收发DTMF的时候,对方用户总是收不到.

网友B:
是这样算的

你发的DTMF对方收不到首先要检查你的输出幅值是否够,还有就是失真度问题,可用并线电话听听做对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