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判断红外发射管是否工作?

楼主(2007-07-09):
我用红外发射管和接收管制作了一个红外装置,但是焊好后加上电源,红外接收管的电平根本就没有变化。问题可能出在哪?是发射管的问题还是接收管的问题?怎么判断两个管是否工作?

网友A:
你要先判断发送是否工作

发送侧LED有输出时,电流会增大并有变化,另外注意载波要准确。

楼主:
能否说详细点?不好意思,以前没用过这个

我就是利用红外对管对着,当有障碍物时,接收端侧的电平会发生变化,就是想利用这个电平变化
现在问题就是这对管没反应

网友A:
你用来做传感器还是传数据?

网友B:
用收音机

把红外发射器,放在收音机旁边,收音机拨到无电台处.按一下红外发射器的某个键,如果红外发射器正常,应能听到发送的滴滴..声.否则红外发射器不正常.

网友C:
用红外发射器照射摄像头

电脑上看到的就像手电筒一样,可以看到光。

网友:
用调频收音机,数码相机,拍照手机都可以啊。

RT

网友D(2020-01-10):
引用 楼主:
我就是利用红外对管对着,当有障碍物时,接收端侧的电平会发生变化,就是想利用这个电平变化现在问题就是这 ...

楼主做出来了吗,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能不能提示我一下

网友E:
红外光肉眼不可见,摄像头可见,打开手机摄像头对准发光管就知道了;至于接收,用万用表电压档量下,管脚有电压变化即可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