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:MC55收数据怎么那么的慢?

楼主(2007-07-16):
通过TCP/IP登陆到计算机后,计算机发出的数据经过internet发到MC55的时间好长,长倒是不怕,可是有时数据就留在MC55里面了,在计算机再发数据的时候可能会一些收到!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请大侠们指教!

MC55有控制接收数据响应的时间或数据长度的命令吗?

MC55的URC不及时!或根本就不出现!

网友A:
我的怎么一执行 "at^sisw=0,9 " 就报错?

网友B(2007-09-11):
如果MC55收到数据时会有^sisr 1, len出现,muc要及时读出数据,否则在收到数据时就不会提醒(^sisr 1, len)。如果MC55在发送数据时如果有一阵没有发出去,也不会在收到数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