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C13135做收音机

楼主(2007-07-16):
我想用MC13135做个收音机,外围电路也很简单,但做出来的毛病多多,请各位大侠指点. 1、灵敏度不高,本来没加匹配电路,后来自己设计一个,效果更差....汗。差不多是收不到台,后来自己做了个单管的简单调频电路,才勉强收到.... 2、根本没法听(声音失真太大),分析可能是因为二次变频,加上两级陶瓷滤波,造成频带太窄,频率稍有偏离就成了削波输出(自己做的台用收音机收的很清晰)。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原因,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。 3、调台太敏感,我想也就是上面的原因吧,稍有偏差就没了。另外,看资料上的应用好像还用了锁象环,但我认为跟踪后差频恒定,调频就没用了啊。
这些是电路图

以下是小电台的电路:

楼主:
一张图不清析,分开了.

图如下:

补帖一下.

楼主:
怎么回事啊,图不出来.

楼主:
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?

楼主:
算啦,不问了,问题差不多解决了.

问题不是二变频造成的带宽问题,是鉴频的问题,因为我采用了个455K晶振做为鉴频器,故"变化太显著".后改用455K中周,问题解决.

楼主:
至于灵敏度的问题

也差不多解决了.
主要原因是10.245M的本振信号太弱了(示波器几乎测不到).分析可能是参数选择不正确.后减少两谐振电容,振幅明显增加(400mVpp).灵敏度也差不多解决.
可能是因为:本振幅度太弱,造成混频输出小(混频相当于乘法),故灵敏度太低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