咪头的db值怎样选择?

楼主(2007-07-16):
请问在做免提电话机时,使用相同咪头放大电路,怎样分别选择手柄咪头和免提咪头的db值?先谢各位啦!

网友A:
应该说是灵敏度和指向性

手柄用低灵敏度全向型的MIC,免提用高灵敏度、强指向型的MIC。

楼主:

免提用高灵敏度的mic我认为还是要有个度,不然装配出来肯定要自激。到后来又是堵咪头、又是封喇叭。究竟用多少db的,或者两个相差多少db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