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议楼主先看看有关**

楼主(2007-07-18):
共52台设备用485连接起来,开始我用的是国产的芯片,没用多长时间就不能通讯了,后来去现场看时,发现有的芯片A、B脚击穿了,用万用表量时A、B脚导通了,开始怀疑是芯片质量的问题,后把现场的设备全换成是65LBC184芯片,没几天功夫也被击穿了,请问这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?
    A、B脚没间保护,只是各串联了一个磁珠后接到总线上去的,现场线很长,设备是在五楼,电脑主机是在隔壁楼的一楼。
    急,谢谢!

楼主:
各位大侠们过来看看啊

各位大侠们过来看看啊,真的很急的,先谢了~~~

网友A:
跟芯片的型号、质量有关,跟总线电路的设计也有关

长线及干扰严重的现场必须加隔离和保护电路,接口芯片也最好换成抗ESD的型号。

楼主:
谢谢,芯片后来我换成65LBC184应该没问题的

谢谢,芯片后来我换成65LBC184应该没问题的,因为已经在现场使用了,不好再做大的修改,我想在A、B上各串一个10欧的电阻,再在A、B之间加一个TVS,6.8V的,不知道能不能解决问题

楼主:
不知道芯片被击穿的原因是什么

现场在三楼还有54个设备,工作了大半年了没有出问题,而五楼却经常出问题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现场的布线三楼的线要比五楼的双绞线质量好些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,急,在线等,谢谢!

网友B:
加保护器吧

在每个接口加接口保护器吧,很可能和周围环境有关系。芯片直接上长线本身风险就很大

网友C:
A/B之间也要加TVS

网友A:
串入电阻只能起到“隔离”作用

要具体测试、分析器件损坏原因,简单修修补补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,要改进电路的设计和结构。

楼主:
谢谢,应该怎么测试、分析器件损坏原因呢?

谢谢,应该怎么测试、分析器件损坏原因呢?我用万表测过了,是A、B脚导通了,在A与B之间加TVS不知道管用不?65LBC184不是说芯片内部已经有TVS保护的吗?还有,我看网上有的人说串10欧的电阻,也有的说串20欧的,应该串多大的比较好呢,串电阻会不会影响总线的驱动能力,特别是当总线上设备比较多时?电阻要使用大功率的吗?

楼主:
还有,造成芯片击穿的可能有哪些原因呢?

还有,造成芯片击穿的可能有哪些原因呢?

楼主:
谢谢,总线AB间的电阻应该是多大?

网友A:

我的Blog中就有。

网友D:
你的设备要共地,最好用屏蔽线,屏蔽层接大地,TVS也要加

网友E:
如果只有五楼有问题就不要考虑电路了.

另,国内的产品就这样,没有严密的初期设计,没有严密的阶段质量把关,没有一套系统的验证体系,.......唉.LZ,你问的这些问题都是应该在初期就想明白的.

楼主:
现场出现了问题,一时半会的拿不出解决的方案,急死了~

多谢各位,现场出现了问题,一时半会的拿不出解决的方案,急死了~~~
五楼户外的线是用的屏弊线,但没接地,室内用的是最差双绞线,三楼和一楼室内户外都是用的普通的双绞线(比五楼的质量要好)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。不是说485共地也有共地的不好吗?另外,A、B上串电阻要串多大的呢,有人说10欧,也有人说20欧?串这个电阻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吗?

网友F:
不接地...任何强干扰都100%硬抗.

网友G:
觉得还是应该接地

  而且是所有联机设备共地,这样才能减小共模电位差。大家说呢?

网友H:
75LBC184

楼主:
65LBC184应该和75LBC184差不多的

网友H:
可能多个ESD保护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