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3mhz_pcb天线,挨砖的问一句。

楼主(2007-07-23):
能给个nrf905_pcb的天线图不(433Mhz)?
即然各位都有实调的经验,省的我去实验,能否共享下你们的经验。谢谢!
433mhz=69cm波长,868mhz=35cm
pcb取1/4入,=17.25cm
868mhz,1/4入,=8.75cm
433Mhz不会说我在pcb上取够17.25cm的距离(当天线)就行。
天线实在得补上一课,在这能大约补一下也行,谢谢!

网友A:
取1/4波长是可以的,也是最简单的,但不是效果最好的

高频电路不能忽视分布参数,而这个参数就是抄板都未必能100%复制,正是分布参数的存在,普适性的最优设计并不存在,所以你无法获得直接的答案,挨不挨砖没有分别。正确的做法:查阅器件手册和应用指南文献,生产商的官方网站上有,再根据试验结果适度调整。

楼主:
433mhz抄板都未必能100%复制。

给个抄433MHZ_pcb(图片)的上来,抄抄。资源共享下呀。谢谢

网友B:
给你一个,自己去抄吧

嘿嘿
 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77/200772473928807.rar

网友A:
这不是搞技术的应有态度!

网友B:
没办法

chunyang老大
有些事情在有些人眼中都是非常简单,一句话就能解决的问题
呵呵

楼主:
这不是搞技术的应有态度!

是呀?即然前人有的资源不用不就浪费了。是呀态度不行?学习方法有很多种,不见得抄人家的就态度问题?

楼主:
我的电脑怎么下不了呀

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77/200772473928807.rar
谢谢!再传一次

网友C:
e

楼主,你们学校出来的人都像你这样吗?如果是的话方便说一下学校名字不?

楼主:
不就传个图,学习下也不成

不传就当我没问。

楼主:
433的PCB天线

除了官方的就这些图。还有别的吗?
贴不上。。。
只有本版版主或积分大于500的人才可以帖图哦!

网友D(2014-08-09):
用HFSS根据模具仿真一个需求的方向图出来,再用网分调下阻抗就行了啦。
另外,在PCB板的四分之一波比空气中的短。

网友E:
主要靠你的线路匹配

网友F(2015-07-02):
在PCB上做天线,是采用谐振辐射方式的,不需要弄那么的长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