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F905问题请教.

楼主(2007-08-01):
各位XDJM, 有谁用过NF905的,想请教几个问题.
1.905的实际传输距离?或者说覆盖面积(不能算直线的)
2.905可以使用外置天线,请问,该如何绕制.
3.如何实现点对多点通讯.
谢谢了.

网友A:
实际传输距离为200-300米

如何绕制天线?呵呵,如果你随便能绕一个,效果还不错,那做天线的都不用吃饭了

如何点对多点?看看905的手册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