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有没有88-108MHz的带通滤波器

楼主(2007-08-06):
用于收音机的.我不知道有没有.
哪位知道有的话能不能告诉一下型号.谢谢了!

网友A(2008-05-06):
有的

这个频率的滤波器是有的,我们公司也是做晶体滤波器的,但是还没有做到88M以上,最高也就75.4MHz,当然更高频率是有一定难度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