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倍频芯片选取,敬求助!

楼主(2007-08-07):
我想把时钟由6M或12M倍频到一百M左右用什么芯片什么电路啊!
本人对PLL芯片不太熟,4046频率不够!
谢谢各位大侠了

楼主:
哦,没人!

我可怎么办啊,芯片最好DIP封装的!不知道可不可以,恕小弟愚钝!

网友A:
用谐振放大器即可

晶体振荡器具有非常丰富的谐波成分,用谐振放大器将需要的频率选出、放大,这样最简单,不过稳定性与放大器有关,做时钟源的话不如PLL。100M左右的PLL可用PC主板用的时钟PLL,不过具体型号你得自己搜一下。

网友B:
想用PLL的话可以选择14515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