匪首之死与卫星定位

楼主(2007-08-07):
1996年4月,逃亡中的车臣首任“总统”杜达耶夫死于空对地导弹,泄露他行踪的是卫星电话。杜达耶夫生前非常喜欢用电话与朋友聊天、向部下下达指令。4月21日,杜达耶夫在野外用卫星电话通话时,两枚导弹呼啸而至,他当场被炸死。

请问有那位大侠知道这个卫星电话被定位的原理?呵呵,我的手机能被定位不?原理呢?

网友A:
你的手机能

湖南有家公司提供业务叫手机雷达
能够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定位,只是服务费偏高

楼主:
如果叫做雷达的话,它的探测距离肯定手限制

楼主:
我只是想知道原理

我看了很多手机基站定位的网页,可是上面说的都是定位自己的手机,必须在自己操作的情况下才可以。

而上文所说的匪首被炸死是在对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定位的!

这是什么原理呢?

网友B:
他打的是卫星电话

虽然没有专门研究过卫星电话,但如果提供GPS坐标,那么就是提供了地址。

  你用的是GSM或CDMA电话,可以定位到小区,几公里的范围或者更小,因为你要到小区注册才能入网,所以警察有时抓人能确定那个人的大概位置,到那个地方去找。但误差大一点。

  如果上了3G,那么TD是有更准确的跟踪功能,智能天线。现在正在某些城市部署。

楼主:
手机本身并没有发出位置信息

但是可以根据基站确定大概位置,这个当然是对的。但是如有人要定位我的手机,他是如何得到我所在的基站位置的呢?

网友C:
这个问题的详细原理我曾写过一个帖子,楼主可以去找找

好像在产业论坛,很久之前了。
杜达耶夫是被事先布置的无线电定位装置截获信号,并被攻击机的机载电子侦察系统最终精密定位引导导弹攻击的,数学基础是广义三角形定位法,理论上可精密定位任何无线电辐射源。手机定位的原理类似,只要你移动并有至少两个基站收到信号就可以了,只是误差较大,需要人为最终介入。

网友D:
e

定位到几百平方米相对容易.但要高速的导弹精确命中,含量很高.

网友B:
huntington

只要移动联通发给他,现有服务是通过你的授权,必须要在你的手机上作手脚,当然警察叔叔找我们的话,就不需要我们授权。

chunyang说的就是TD小区切换和智能天线的原理。

wahahacat 天线阵元多,定位就容易些,民用的技术在定向天线在美国90年代曾经商用过。

网友C:
TD小区切换和智能天线原理等是基于移动公网的技术

    而杜达耶夫使用的是国际卫星电话,只能从外界捕捉信号定位,快速并精密定位的话,侦察卫星、机载电子侦察设备、多台不同地区分布的地面定向设备和执行操作的地面特工人员、情报源等一个都不能少。当时的攻击飞机是两架,一架定位并制导,另一架执行攻击,俄罗斯显然具备这些技术、设备和人力条件,杜达耶夫也有足够“身价”值得这么不计代价的大费周章。

网友E:
对于国家机器来说,这些都是小Case

科技越发达,“国家的敌人”就越危险

躲也躲不了,挡也担不住...

网友B:
科技先于军事,后于民用

我们现在的CDMA就是啊

楼主:
我看了chunyang以前发的帖

呵呵,是不是那种简单的天线就可以定位出模拟的辐射源?

那手机的辐射源太多了,数字信号很难定位呀

网友C:
简单的天线是不行的

得是高增益的定向扫描天线。杜达耶夫使用的是国际卫星电话而非普通移动公网,那种电话不是到处都有的,但还是需要情报来源才能最终确定。定位普通移动电话也可以用同样的技术,但要加上信号识别,以从众多其它手机信号中区别开来,就像自身是个单向的基站一样,配合公网基站信息的话,这样的技术反而要比定位卫星电话要简单的多。

网友F:
偶们专门做介个...

楼主:
可惜GSM模块对拥护是透明的

要不就可以读出它接收到的东西分析一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