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继电器

楼主(2007-08-07):
我想用一个5V的继电器,请问一下虽然继电器的标称是5V,但是它的可用电压范围一般是多少? 比如4.5V到5.5V什么的?

楼主:
工作电压

一般继电器上标明的电压是不是额定电压?下面是网上摘的一段:
    "继电器额定工作电压的选择:
继电器额定工作电压是继电器最主要的一项技术参数。在使用继电器时,应该首先考虑所在电路(即继电器线圈所在的电路)的工作电压,继电器的额定工作电压应等于所在电路的工作电压。一般所在电路的工作电压是继电器额定工作电压的0.86。注意所在电路的工件电压千万不能超过继电器额定工作电压,否则继电器线圈容易烧毁。另外,有些集成电路,例如NE555电路是可以直接驱动继电器工作的,而有些集成电路,例如COMS电路输出电流小,需要加一级晶体管放大电路方可驱动继电器,这就应考虑晶体管输出电流应大于继电器的额定工作电流。"

可能继电器的工作电压有点广啊,那么请问哪些大侠对继电器比较了解的,继电器的最小工作电压是其所标明额定电压的百分之几?

网友A:
不同厂家、型号的产品,工作电压容限是不同的

你只能针对具体的型号进行查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