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I2C总线中继器PCA9515的用法

楼主(2007-08-07):
飞利浦PCA9515产品采用8引脚封装,是一种单硬件使能中继器。它能把系统一分两半,达到800pF,或在同一I2C 总线上将器件的数量增加一倍。但是使用后发现I2C传输不正常,也就是没有出现不加该芯片时的现象,不知哪位用过该芯片,请指教。看该器件手册,好像也不复杂啊,为什么不对呢?下图给出了手册中的典型用法,不过我都是使用的3.3V,而不是5V。我发现在使用了PCA9515后,不仅bus1不正常,连bus0都不正常了

楼主:
我在EN端使用了一个2.2K的上拉电阻

不过不应该是它的问题吧,因为我把PCA9515拔掉后I2C传输就正常了。如果是因为上拉电阻导致PCA9515不能工作,效果应和拔掉一样啊。为何I2C还不能正常传输呢?

楼主:
这个器件到底怎么用啊

楼主:
其实我就是想把I2C的总线电容容量扩展一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