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波形是不是UART?

楼主(2007-08-15):
如果用软件模拟uart发送接收,应该怎样做?具体点
最好能给一个原代码

网友A:
没错

AA-E0-45-01-76

网友B:
不好直接这么说,这和波特率有关

在特定波特率下,一个串行帧的起始位和终止位都是0,即固定的时长间隔两端都是0,除此无它。

网友C:
晕,都有波形了,自己照着波形编程就行了。

网友A:
春阳好严谨

网友D:
这又是什么示波器啊,都好有钱啊!

网友E:
re:

2楼怎么看出是:
AA-E0-45-01-76

网友F:
我说是232有错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