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TMF码接收问题

楼主(2007-08-16):
在调试的时候,系统在播报语音时,同时又有DTMF码进来,但HT9170却收不到,没有产生中断。请问在这现象应该怎样解决啊?哪位好心的大虾告诉我具体怎么做吧,电路上应该怎样处理?

网友A:
不好完善的解决

主要通过调解增益尽量使正确解调的机会增大。

网友B:
没有发现这种现象

你的系统就是没有PLAY语音时可能就有问题了

你的HT9170是平衡输入还是不平衡输入?

楼主:
还请楼上的兄弟多指点

在接收时,我的系统没有播放语音时接收的数据很正常。就是在播放语音的同时,有DTMF信号(对方有按键),就接收不到了。你说的平衡输入与不平衡输入是什么意思啊?如果要调整增益,需要调整哪些器件?
我的电路看附图。

楼主:
楼上的兄弟,你用的是HM9270D吗?

兄弟,你用的是HM9270D还是HT9170B,我用的是HT9170B,是不是这两个芯片有差别?HM9270的价钱是多少一片?
还有,图上的EPP2,跟EPN2是直接接到电话线两端吗?有没有正负极之分的?我是菜鸟,请多指点,谢谢!

网友B:
HM9270和HT9170是一样的

你试一下吧,这个电路在GSM汽车安防系统上使用的

楼主:
还是不行啊!楼上的兄弟

楼上的兄弟,我用了你给的电路,在语音播报的时候有DTMF码进来,还是很多接收不到啊,还是跟我之前一样,有时收到有时收不到。唉!应该调整哪些电阻电容才行啊?

网友C:
加2-4线转换,将己方的信号降低到最小程度

大概的思路是将语音信号反向,与绳路上的信号叠加,滤出对方发来的DTMF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兄弟,但还是不明白要怎样处理

楼上的兄弟能不能详细点说明一下要怎样处理啊?加2-4线转换是什么?将语音信号反向要怎样做?谢谢了!

网友C:
请参见电话机原理图,或者找一本介绍电话机原理的书籍看

网友D:
简单些说就是加个消侧音电路

多找几个无绳电话或电话机的电路参考一下

网友E:
银行的电话查询系统就做的很好

猜测就是多加了一些滤波器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