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无线传输纠错的问题

楼主(2007-08-21):
请问在现代的通信系统中,前向纠错和后向纠错一般在什么样的场合?

网友A:
哪个用着合适就用哪个

     根据你制定的通信协议,你可以估算一下一定误码率下你的数据帧发生错误的概率,再看看重传该数据帧的时间延迟。比较一下前向纠错和后向纠错条件下,谁能够保证最高的通信效率和可靠性,自然就知道该怎么选择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