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485电路有啥问题

楼主(2007-08-21):
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485电路有啥问题
控制板到PC波特率可以达到56000,但是pc到控制板只能到9600,再高就是乱码了

网友A:
要加终端电阻

C14和C15要去掉,D3要用两个反向串连的TVS代替,偏置电阻要根据线路的合成阻抗计算取值并放在隔离电阻的内侧。

网友B:
PC波特率可以达到56000

什么光耦可以做到这么快(56000)。一个位17.85us.

楼主:
改了效果好多了

2楼,我照你的意思改效果好多了.多谢了.
不过我不知道上面的图电阻位置摆对没有?不需要调整了吧?

3楼:我用的6N137

网友A:
位置可以不用改

    但多点偏置时应放在隔离电阻内侧,单点或端点偏置时放在外测,你放的位置在外测。位置不该不会有本质性影响,但阻值必须改,需用欧姆定律计算一下。想提高光藕的沿速率,可以适当降低光电管侧的Rc阻值。
    至于光藕的速率问题,普通光藕一般只能做到9600bps的传输率,但通讯类光藕的速率可以远远快于这个数值,56K对这类光藕而言,实在是非常低的速率,具体信息和选型指南,可以在我的Blog中找到,本坛精华区也有,不过是老文了,沉的比较深,需耐心寻找。

楼主:
有个理解我不知道对不对

您的意思是不是把R12,R13,R14的位置移到内测接在接插件那里,其他元件位置不变?
特别是3个肖特基二极管的位置不能变,如果总线上的电压过高,就导通,电压加在了R33,R15上,这样最多烧电阻,保护了485IC.这样理解对不对?

网友A:
理解完全错误

偏置电阻的位置所说的“内侧”指隔离电阻(R15、R33)的内侧(在你的电路图中20欧电阻的右侧),与什么接插件无关。那3个二极管不是肖特基二极管而是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,简称TVS,属于一种雪崩二极管,可不要用错了,其防护机制也不是靠烧毁电阻来实现。看来你还缺乏485的基础知识,建议先看看相关资料,我的Blog和本坛老帖中都有大量相关信息。

网友C:
可以解释一下“内、外侧”之分吗?

chunyang.你好。关于这个偏置电阻的“内、外侧”。你可以再说明一下吗?如上面的电路。电阻怎么接是“内侧”;而如何使用就是“外侧”
希望可以回复。谢谢!

网友A:
指隔离电阻的两端

隔离电阻靠近485芯片为“内侧”,反之为“外侧”,我在7楼不是已经说了吗?

楼主:
我改成这样的了,对吗?

另外,我要接32个节点,电阻取值合适吗?
 相关链接:http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79/200795211544129.jpg

网友A:
楼上没有好好看前帖啊

楼主:
呵呵,又看了一遍,多点还是用原来那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