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线对讲问题

楼主(2007-08-22):
请教一下各位,如果我想用两部电话机进行对讲(不经过任何电信网络),中间该加些什么线路,越简单越好,谢谢!

网友A:
不要振铃的话,用30mA电流源驱动即可

更简单的办法是用9V电池串个限流电阻供电,电流限制在30-100mA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