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用BA1404做过调频立体声发射器的?

楼主(2007-08-24):
有没有用BA1404做过调频立体声发射器的?
里面的变频二极管用什么型号?
谢谢了先!

网友A:
百M波段可用的变容管

1SV101,SVC201,SVC220等

网友B:
现在还有人用1404吗?那是15年前的芯片拉。

偶在大学的时候用过这个芯片,那个晶振很难找的。还有立体声效果不好。
现在很多的FM模块都是立体声的了,效果好很多。也不需要什么变容二极管的。都是压空的,频率非常准。

网友C:
1404还是不错的

晶振可用56p电容代替,如果发射不需要变动的话可不接变容二极管,通过电感微调发射频率

网友D:
4楼说说你有什么好IC

网友C:
1404就不错了啊

带锁相环的话还有1415和1417

网友E:
1404还是不错的

嗯  1404还是不错的 不过真的有点老了 呵呵

网友F:
自己玩玩就买原装的BH1417、1415

如果批量就买替代品,价格便宜很多!

楼主:
谢谢各位!先查查你说的1415和1417资料年去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