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侠给我推荐几种无线电发送接收芯片及使用方法

楼主(2007-08-26):
哪位大侠给我推荐几种无线电发送接收芯片及使用方法

网友A:
没有具体的应用,无法选择啊

网友B:
说下基要求先

楼主:
紧急

  就是无线收发常用的吧  外围电路元件尽量少点  频率在100M内  因为我上些日子用的片子 要加了好多的外围元件 结果不能达到指标,而且不知道怎么检查   比如 简单遥控系统  弹工呼叫  调频收音机  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