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85转光纤通信

楼主(2007-08-28):
不太懂这个,查了很多市场上的产品,都是商业级或工业级的,不知道有没有军用级芯片,因为要在室外使用,有知道的指点一下

网友A:
军用级的肯定有,但一般市场上买不到

室外使用用工业级的足够,军用器件的价格是工业级器件的数十倍,据此计算,一个军用光端机的价格应该在5000元以上,先确定你能否承受。

楼主:
如果是在东北室外温度零下30度甚至更低

一般产品就完了,市场上的转换器工作温度0-70度为多,好一点的有-25到85,不过我都有点不相信,因为问过一些公司直接给我说超过0-70度范围的做不了的,订做都不行,不知道原因是什么,难道没有工业级或军用级芯片?不可能吧

网友B:
如果要是东北应该按-50度去考虑

网友A:
主要是光纤和光头接口问题

    普通光纤和光头无法做到-40摄氏度的工作温度,得用寒带光纤和光头,不过没有国产货,量少你也买不到,这也是所谓的“定做都不行”的关键原因,在国外订货都是整包装起定的。至于其它器件,工业级的就可以满足要求,也很容易采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