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滤波器中电感的问题

楼主(2007-09-06):
现设计了一个滤波器,但是不知道电感值是不是有,我现需电感值为:26nH 和 43 nH
问:1、有没有这接近两种电感值的电感(不要插件的)
  2、哪们能提供一个常用电感值的表和电容值的表
  3、电感能不能串联或并联起来使用,如行,哪电感值怎么计算

网友A:
27n和43n是常见的

能够串或者并
和电阻一样的

网友B:
去线艺和村田的网站看看,就知道都有什么规格了

电感可以串并联,但高频下不要这么做,分布参数的影响会很严重,要配合电容来选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