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C1100的OOK/ASK调制方式

楼主(2007-09-12):
  哪位大虾用过CC1100的芯片啊~
  我刚用CC1100,要实现OOK/ASK调制方式,我按照TI的寄存器配置,
  别的调制方式都可以进行通讯,但对OOK/ASK的调制方式,只能进行发送,而不能接收~,
   哪位高手能指点哈~`

网友A:
接收也要设为相应的模式

楼主:

 我的接收和发送是在一个程序里面,通过按键来控制接收和发送的啊~
  寄存器的配置是一样的啊

网友B(2012-03-25)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