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下这种芯片有什么问题

楼主(2007-09-12):
最近进了批MAX232芯片,正面左下脚编号是"+6020",芯片背面也没有编号.不知道这种片子是哪里产的,有没有什么问题.请高手指点下.

网友A:
要用过才知道

是否MAXIM原装,要看手册上的封装信息,这类芯片假货不少。

楼主(2007-12-10):
手册上的封装信息

"手册上的封装信息"要怎么查找呢?不太了解

网友A:
Datasheet上有啊

一般在末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