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煤矿矿井下如何使用GPS定位?

楼主(2007-09-13):
还请各位讨论讨论

呵呵

网友A:
东瓜在出不可实现的难题

卫星都看不到,还GPS?

用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应该可以

网友B:
GPS=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,东瓜把Global改成Grid即可

楼主可以试试,不过这个GPS系统全要自己设置啦。

网友C:
不能直接用

但可以参照移动公网的定位方法,只是实现的成本将使该技术没有任何意义。

网友A:
别说GPS,就是无线通信都很麻烦

以前都是有线的,现在有钱的煤矿用的是漏泄通信技术,估计移动公网的定位方法也不管用。